替换1.1三相电机,请教

楼主(2011-04-13):
我这里有一台仪表车床,三相电机的功率是1.1KW,我想把他替换成单相电机,不知替换成多大功率的相当于三相电机的1.1KW

网友:
电机功率就是对外做功的能力,能量不会消失或产生,自然就还是1.1KW的单相电机。但如果问多大功率的三相电机接单相电的功率相当于1.1KW的话,俺就不晓得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替换成单相的,还是找个功率一样的就行了吧。

网友(点评):
偶说的不够准确,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功率应该还是相同的吧,只不过电流要比原来的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直接找个1。1KW的单相电机就是咯。LZ可以试一下,直接将你的三相电机的接线由星型改成角型接法,加个电容可以转了,直接测电流*电压=功率。

楼主: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