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床电机可否用单相电的?

楼主(2011-04-13):
我家有两台仪表车床,但是没有三相电,想用单相电机替换以前的三相电机,可以吗?换后会不会影响机器工作啊?请问各为仁兄还有没有别的好方法啊,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选用单相可正反转的电动机,顺便买个带正反停的单相电机用按钮开关即可。电动机一般配有启动电容,如没有,也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