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个单,蜗轮蜗杆测量,请教

楼主(2011-04-13):
接到一个单:
只给了蜗轮蜗杆的样品。
头数、分度圆直径、及其他的参数尺寸如何测绘?
还请给位多多指教!

网友:
我也想了解,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查找有关手册,测量顶径,节距,算出模数及分圆直径,头数可以看看蜗杆端面有几条螺旋线

网友:
中心距,外径,模数还有箱体的结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如何测绘出压力角、分度圆直径、齿距等一系列相关尺寸
关于涡轮蜗杆都有哪些参数,这些无论是机械手册还是网上都可以查的到

网友(2013-05-03):
做投影行不行呢

网友:
可用角度尺或齿形样板在蜗杆的轴向剖面和法向剖面内测量,将两个剖面的数值都记录下来,作确定参数时的参考。也可以用不同齿形角的蜗轮滚刀插入齿部作比较来判断。
在轴向测量压力角时,如果发现角度尺和齿形不紧密帖合,说明齿形不是直线,再在法向测量压力角,看它是否紧密帖合,是否为标准值。

网友:
可以上图吗?好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