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阀?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4-13):
客户一样板,他说是注塑机的,他说了个型号,订了个回来,但研究很久都不知道有什么作用。知道的说一下作用,及运动时的动作。谢了!图片就是这样,什么也没标。

网友:
应该是电磁单向阀,电磁铁不作用常开时可以正反流通,电磁铁作用后是单向阀

网友:
   是预塑阀:属电磁方向阀,SW20P/24V,用于注塑机的,作用:当电磁铁不通电时,电磁导阀的P腔通B腔,单向阀开启;当电磁铁通电时,电磁导阀的P腔通A腔,单向阀关闭。电磁电压为24V

网友(点评):
此解完全正确

网友:
用于压力保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预塑阀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

网友:
是电磁单向阀,俺们老师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当“单向阀关闭”的时候,是正反都不能流通吗?

网友:
,        是的!你看这个原件的符号,二位三通电磁单向阀,电磁通电时为别外一个位,但此位的画线上没有箭头,说明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电磁阀不作用时,工作位置是在左位,油路通向左侧那个单向阀的K控制口,则此时单向阀的工作状态如何?就是这儿不明白当电磁阀作用时,工作位置是在右位,电磁阀这边的油路切断,则此时单向阀的工作状态又如何?就是普通的单向阀吧?

网友:
用于 背压用,电磁关闭时

网友:
当电磁阀不作用时,工作位置是在左位,油路通向左侧那个单向阀的K控制口,则此时单向阀的工作状态为单向通路,当电磁阀作用时,工作位置是在右位,电磁阀这边的油路切断,单向阀的工作状态不工作.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受电磁阀控制的单向阀.

网友(点评):
噢,明白了,谢啦

网友(2011-06-13):
当电磁阀右位时,单向阀打开,油液回到油箱。在左位时,压力通过电磁阀左位将单向阀关闭。此时压力油打不开单向阀。

网友:
值得学习的东西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