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面的缩放可以只是横着缩放吗?

楼主(2011-04-14):
CAD里面的缩放可以只是横着缩放吗?
就是只是横向缩放 纵向不变 可以吗?

网友:
好象没这个功能吧!!只有一起缩放。

网友:
我怎么感觉听得有点像拉伸啊~

网友:
不知道有这种缩放
如果是拉伸可以
用快捷键s+回车
从右下向左上选取图形,选到需要修改的部分。然后拉到想要的位置。

网友:
额 这个只可以整体缩放吧

网友:
缩放没那个功能,只有拉伸有楼主说的功能。

网友:
可以的。很简单,制作成块。然后调用这个块时可以输入X,Y,Z各个方向的缩放比例。

网友(点评):
哦 学到了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我也是这样做的。支持一下。

网友(2011-07-23):
学习了,还真有这种缩放。

网友:
额,不小心进来了,那是拉伸吧!

网友:
二维线条是可以的,先作成块,在插入进来,输入X,Y,Z各方向的不同比例就行。

网友:
快比较实用,也可以只直接修改尺寸

楼主:
学习了  做成块 再去拉伸

网友:
制作成块,这法真的不错,然后再XP一下,7楼真有才

网友:
试试“s”拉伸快捷键吧……

网友:
哦   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