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不调质的情况下,外径有正公差的标准件吗?

楼主(2011-04-14):
定位销不调质的情况下,外径有正公差的标准件吗?
我问过几家标准件的厂家,他们都说没有,只有调质过的定位销才有保证正公差。
买个标准件太不容易啦!!

网友:
不是批量就自己做吧!!!!!!!!!

网友:
这不太清楚。但是你可以提出加工技术工艺要求。只要银子给够。

网友:
既然只有一个,那就自己出图做喽

网友:
我们都是自己加工的。
太简单的东东。

网友:
销钉是标准件,它的公差就也是标准化的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基轴制的基准件。你应根据需要,加工时来制定一定的孔公差才对。

网友:
圆柱销就分m6、h8两种啊
不过似乎卖标准件的很少有人知道

网友:
不明白,为何要不调质的定位销?
各种尺寸的定位销MISUMI都有的

网友(2011-05-24):
圆柱定位销就是烦,我们多用锥销.

网友:
6楼是正解,既然都已经用标准件了,还是在与其相配的零件上动动脑筋吧

网友(2011-09-05):
量小可以自己做,量大订做就行了。我们用的多为非标,量较大,就是外协订做的。

网友:
买不到就自己做。

网友:
恩  定位销这玩意就是麻烦

网友:
买来的定位销,一般精度在正1丝到负3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