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钢的抗压强度值?

楼主(2011-04-14):
请问:

     低碳钢的抗压强度怎么查或者怎么计算?有人说其抗压强度比抗拉强度大许多,这个说法能找到依据或出处吗?能否从下面的曲线图看,低碳钢的抗压强度是多少?

    设计一试验台,有承重立柱想用2根250x250"H"钢设计,最大压力为300T,需要核算型钢抗压能力,用到其抗压强度值。

楼主:
有人说:针对这个具体问题用屈服强度代替抗压强度计算即可。我觉得有些不妥,应该使用强度极限核算。因为,在H钢受压时,若钢材产生屈服,不足以导致试验台破坏,仍然可以工作;当H型钢受压发生破坏,就彻底不能工作。我的想法对吗?求证之?

网友A:
压缩不是属于“剪”断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不是属于“剪”断的么

您的意思是:用剪切强度计算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用剪切强度计算吗?谢谢!

大概有这个印象,但不确定,需要你自己证实一下另外剪切极限一般也没有,有两个准则可以参考
屈雷斯屈服条件:剪切屈服强度=1/2 * 抗拉屈服强度;
米赛斯屈服条件:剪切屈服强度=1/根号3 * 抗拉屈服强度还有就是钢结构是998的强项,如果他没回复这个帖子你可以私下问问他

网友:
这是基本理论了,一个看应力的状态,一个看结构状态,

举几个浅显的例子,
1 当不满足欧拉条件时,不是强度的问题,是稳定性的问题,强度可以还富裕,但结构已经跨了,

2 当不满足斜切条件时,不是被压溃,而是被切剪所破坏了,此时抗压值尚够,但已经破坏了,

3 当不满足挤压条件时,材料的局部因挤压已经破坏,而整体结构尚在,

4  当连接结构的冲切条件不够的时候,立柱可能尚在,但结构已经损坏,

作这类东西,要分析具体的对象,看薄弱点在哪里?
一个厚点的‘棋子’可能发生剪切破坏,基本是45度的,有点误差,误差的来源是内部因素,而‘薄于棋子’的‘大饼’,就一定是发生挤压破坏,

阿拉说这些以后,常对诸位说,大家的师傅都哪里去了?那个家伙要告诉你们这些,不能躲起来,阿拉20多的时候,师傅告诉这些东西,而结构是自己计算的,不论多复杂的结构,你得会,但这类实质的道理,得有人告诉你,

网友(点评):
以后科技发达了,大侠大脑里的硬盘资料能否拷给俺一点... 哈,比直接要资料还甚,玩笑话~ 偶的CPU处理能力一般,内存小,硬盘还不知道多大,但读写速度慢,还容易丢失数据,系统运行一会后就发热,再长就当机了...

网友(点评):
chntod这东东都要装在脑袋中消化吸收的,装电脑中也没用。其实课本或各种参考书中都写了有

网友(点评):
嗯,冷水黄金大侠说的是,只是这个磁盘读写的过程真的挺难的,得写好几次才能写上去,就多写几次吧,读的时候也不容易读出来,也只能多读几次

网友(点评):
果然老手,回答的比较全面。对于新手来说,不要怀疑自己。理论在很多时候都是很重要的。仔细看看金属的晶格构造,是可以对这里结论有更深的体会的。

网友(点评):
可惜没有遇上你这么好的师傅。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老师的指点!非常感谢998老师提纲挈领式的总结,也指出了考虑问题的思路!有一点力学基础,但是钢结构设计没有接触过,先补差,再仔细研读998老师所写的。

网友:
楼主说的抗压强度校核一般是用在铸铁或者混凝土这种材料上,6楼大侠说的才是正解哦

网友(点评):
谢谢!您说的很对!

楼主:
题目:2根1800mm的H钢,下端固定,上端自由且承受竖直向下的压力300吨。300端的压力是通过油缸往下拉设备的主轴传递在H钢的上端。计算下来柔度或长细比λ=57。

验证了998老师说的第一条件:λ大于λ1(=100,Q235),大柔度压杆问题;而满足λ小于λ2(=61.6)。即短粗杆按强度问题计算。

不知是否正确?请老师指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计算尚不完整,你只考虑了纯静态计算,这是纯理论的,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要加入干扰,比如侧向力随机干扰,地震干扰,看多大的位移就失稳了?位移还与基础布置有关系,不仅是杆件的问题,是一个系列体,
你现在这么玩,要好久才能玩成,因为没有总体概念,
做结构设计,必须先做总体模型,把载荷、干扰、柱间支撑,总体稳定性都做进去,再回头考虑每个杆件的问题,你现在是先考虑单一杆件了,方式不对,你现在这么玩,玩不出来,
你师傅呢?找那家伙上来说话,阿拉问他!
按理说,你这规模的厂子,你一定有师傅啊,你都做项目了,怎么没有师傅带一下呢?你现在这样,也没有办法给人家分配工作啊?其它家伙怎么玩呢?

看来阿拉不了解的东西还多啊,阿拉20多的时候,不是这个玩法,你得把总体作了,数十人在等你的结构,给你画图,

网友(点评):
哈哈,肯定是总体先行了。 数十人不见得水平比搞总体的差,现在经常是总体的水平最差了

楼主:
988老师谢谢您能推心置腹指出问题!我真的很惭愧!我很不擅长钢结构设计,仅有的力学知识就是上大学时的材料力学基础,机械设备中的其他计算还能对付,就是涉及钢结构的就胆怯,不骗你。我的师傅就是老板,细节的钢结构理论估计他也没有。我们所做设备中最多的钢结构就是设备的撬体,但是那个受力分析没有这么复杂。

    这个试验台我手勾了一个草图给下面同事,但是他没有表达出我的意思。可能这个问题我没有叙述清楚。
    问题描述如下:
在一个四方形的底座上有两根250x250的H钢,高度为1800mm,2跟H钢之间的距离为700mm,被试验设备宽度为650左右,并座在距离为700mm的2根H钢上端,设备的主轴竖直向下。通过2个对称布置的液压油缸给设备主轴施加向下的力,一个油缸施加150吨;主轴再通过设备内部的轴承将施加的力传给设备两边的安装轴上,再通过这2个安装轴传递给H钢。底座的高度也为250,与H型钢是同类型钢材。

网友:
这跟油压机相似,不过载荷是反向的。
但我们首先不考虑压杆稳定,只考虑弯曲。
作用在顶端上的150吨力,如果偏离H钢轴心线一个微小夹角,会在底部产生多大的弯矩呢?
假设偏角为0.5°,那么在底端产生弯矩sin0.5°*1.8m*150WN=23560Nm。
再假设顶端载荷偏离形心10mm,则又在全长产生弯矩150WN*0.01m=15000Nm。
共计在弱轴Wy上产生弯曲应力38560Nm / 233 cm^3 = 165MPa。
要命的是,这时候柱子已经有挠度,中间截面向水平移动了一点,那么顶端载荷在中间截面上,是不是又产生了弯矩呢?这个咱考虑不过来,就先不考虑了。
设假若产生扭矩,则有可能是sin0.5°*150WN*0.01m=150Nm,这个有点小哈,咱们就忽略它先。
还有压应力150WN/8100mm^2=185MPa。
再加上制造安装偏差,及H钢在全长上的形状误差,在相应截面上又产生应力。
但是,你怎么能肯定偏角会小于0.5°,而偏心会小于10mm?
所以问题麻烦去了,楼主这个设计若贸然就画图拿去制造,后果不堪设想。
再看压杆稳定,它的公式是从“梁”的公式推导出来的,所以压杆稳定不是压杆的问题,而是梁的问题。

建议用桁架结构,首先构造几何不变体系(三角形格子),将长立柱分割成短立柱,最好分割成压应力控制的短粗杆,咱不会算稳定,还不会算压缩么,呵呵。
其次精心设计梁柱节点,保证梁上的弯矩别传递到立柱上,这样你的立柱就是“纯立柱”了,理论就可以用上了。
立柱是解决了,再来算梁,得保证梁是梁,别变成轴了,若是如H钢这种开口截面,变成轴就脆弱了。
最后设计所有节点,节点若顶在H钢的翅膀上,得用加强板加强翅膀,因为此时翅膀从截面看,又是悬臂梁。

从整体到个体,从上面到下面,从中间截面到局部节点,所有的地方都考虑周全了,基本就没事了,再出事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俺向来信命,觉得人算不如天算,所以地震计算还是免了,料想没有人会在发地震时开机。再说了,美国世贸大厦设计的不好么?不还是照样塌了?上海的那个大厦,吸取了911教训做的设计,据说飞机撞也没事,但它真的能固若金汤么?人真的能胜天么?笑话!
于是敝人的哲学体系就完备了,“尽人事而听天命”。

我没有设计过这种重型结构,并且在工作中也几乎都用不上做这种设计和计算,以上纯粹是纸上谈兵。

网友:
998大侠果然是高手,做机械的竟然精通钢结构,令敝人叹服!
敝人不才,斗胆试解大侠之回帖,说错了大家勿怪,纯粹是纸上谈兵。

这是基本理论了,一个看应力的状态,一个看结构状态,

应力对杆件中间截面而言,无非材力的拉压剪扭弯,对节点而言,得上弹性力学,当然这是吓唬人的话,若用节点板或节点块,查手册即可。
结构状态就是结构形式了,刚架结构还是桁架结构,桁架结构也分好多种的,刚架结构也是。但归根结底,一上有限元,全部搞定。

举几个浅显的例子,
1 当不满足欧拉条件时,不是强度的问题,是稳定性的问题,强度可以还富裕,但结构已经跨了,

这个就是压杆稳定的内容了。为什么稳定性排第一呢?实际是弯曲排第一,敝人在敝贴中说过,所有的应力中弯曲应力最厉害。

2 当不满足斜切条件时,不是被压溃,而是被切剪所破坏了,此时抗压值尚够,但已经破坏了,

塑性材料的变形实际就是剪切变形,从微观上说是晶体滑移,这个敝人学的不深。
不同的材料其剪切强度跟抗拉强度的比值也不同,分别有0.4,0.5,0.7的,为安全计我们一般取0.5,精确点取0.577,前面的大侠说了,分布是屈氏准则与米氏准则。

3 当不满足挤压条件时,材料的局部因挤压已经破坏,而整体结构尚在,

挤压应力最容易分布不均而引起应力集中。就是一个四方的大铁块子压在另一个四方的大铁块子上,接触面从中心到边缘每一点的应力都不同,这个得用弹性力学来证明。根源是全部的微元体都要保证自己的平衡,从而得出满足弹力全部15个方程的解。这个“负载均衡”的观点敝贴中也提过,奇妙的是计算机网络中也讲究个“负载均衡”。何以故?老子说过,不患贫而患不均。

4 当连接结构的冲切条件不够的时候,立柱可能尚在,但结构已经损坏,

节点的设计要比中间截面复杂。
至于说整体稳定性,这个敝人不详,但万变不离其踪,料想也是因为力改变了它的方向,从而引起载荷性质的改变,进而将杆件变成了“梁”,敝贴中也曾提过。

网友(点评):
高手,有点头晕

网友(点评):
要不看您的详解,998大侠的回复都看不懂啊

网友:
通常承压应该问题不大,主要要考虑其他情况的

网友:
基于拉伸实验确定的应力-应变曲线,最大应变量受到塑性失稳的限制,一般∈=1.0左右,而实际塑性变形的应变往往比1.0大得多,因此,用拉伸实验确定的应力-应变曲线便不够用了,而用压缩实验得到的应力-应变曲线的应变量∈=2,因此要获得大变形程度下的应力-应变曲线需要用压缩实验。所以你做压缩实验,当然用压缩应力-应变曲线,用拉伸的话不够用啊。

网友:
对在受压状态下工作的零件可以做压溃试验,在一定的压溃载荷下不开裂,且压缩应变量不超过额定值,才能保证材质的使用性能。

网友(2011-11-04):
书到用时方恨少,郁闷,顶下!

网友:
材料都是怕拉不怕压的,老师每次都这样说,你这个试验台若是悬挂在"H"的中间应属压弯组合,但考虑抗压是不行的...还要考虑弯曲啊....

游客

网友(2012-06-20):
你们的老师应该没有实战经验,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在钢结构中,稳定性是排在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