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对应国内牌号是什么?

楼主(2011-04-14):
  最近在帮客户采购一批轴,和轴底座,其中有用到材料为E470,是进口料,我查很多资料都无法知道其对应的国内牌号,大多少的供应商都难以买到此材料?如果那位大侠知道,请帮忙,谢谢!

楼主:
刚才有供应商告诉我是Q35和16Mn不知到对不,大侠帮帮忙呀!

网友:
参考标准:GB/T1591-2008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ISO 4950高屈服强度扁钢材”和“ISO 4951高屈服强度钢棒材和型材”,在这两个标准中,钢材的屈服强度范围值为355--690Mpa,相应牌号即为E355--E690
我国的牌号则按GB/T1591-2008的规定。数字也是表示钢材的屈服强度下限。
所以:E355可以对应Q345E470可以对应Q460
钢材的具体力学性能以及是否可以直接代换,应与供货单位落实。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帮忙,我下载了GB/T1591-2008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标准,但是里面还是没有对应的内容,继续寻求帮忙!

网友:
E470是法国一般结构钢(NFA35-60-84)中的牌号,没有对应的我国牌号,不过国内有销售此特殊钢的,8000元/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