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样保证两横孔与底下的孔轴线相交?

楼主(2011-04-14):
看看这个零件怎样保证两横孔与底下的孔轴线相交?加工后怎样测量?最好有具体工艺和方法

网友:
让人家帮忙,还要扣分啊!!!!

楼主:
不好意思 图片太大发不上去呀,无奈

楼主:
再发一个试试,。。。。。。。

网友(点评):
要求两个横孔与底下孔的轴线垂直相交在0.05以内,两横空同轴度0.02

网友:
j截图啊,多节几部分了

网友:
貌似上部与下部是分体式结构。焊接还是螺栓连接?

楼主:
上下两部分,用螺钉和销钉连接

网友:
不是加工保证吧?我看着怎么好像是两个零件装配在一起的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