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不锈钢的长轴转速打多少合适呢?

楼主(2011-04-14):
材料是420的不锈钢
直径17 长度300
刀具是自己磨的合金刀....一刀吃1毫米
转速多少合适
  刀具总是磨损太快....

网友:
第一刀粗车慢一点,第二刀转速高一点 F快一点    1000转第一个   第二个1600!

网友:
不锈钢 你可以用铜焊的刀具  刀片可以用G8 或者W系列的  个人认为G8的好一点 转速不能快 300~400转不多了 一定要家切削液切削量3毫米以下都不是问题 进给量F0.2~0.3    槽要开小一点

网友:
补充一下 刀的后角一定要小一点 最好能轻轻托住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