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锈蚀了,怎么会锈成这样??

楼主(2011-04-14):
详见照片,采用的是2Cr17的不锈钢,怎么会锈成这样?

网友:
是合格的材料啊,多长时间了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不锈钢不锈钢材料都有良好防锈性能,像0Cr13易切不锈钢在潮湿的环境中也很容易锈蚀。根据图片分析,好像被腐蚀性较强化工材料浸蚀了,

网友:
楼主用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这种材质为铁素体组织,所以很容易生锈的。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谢谢各位。

网友:
不锈钢也要跟据你的工况来选,看样子你那含氯离子

网友:
这种不锈钢在自然环境中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不锈钢不是绝对不锈。如果不锈钢过烧也会锈蚀。不锈钢我了解的除了1C18Ni9Ti放了十多年都没有绣,其他的4Cr13.    7Cr17.等等好像都要锈蚀。只是比碳钢好很多。个人意见,没有相关资料查询。

网友A:
还有你的不锈钢是用在什么介质里面?温度多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不锈钢是用在什么介质里面?温度多高?

请问一下:使用的环境温度高于1000°C(非持续,5分钟左右),用哪种牌号为好?什么牌号耐高温的等级最高?

网友:
1Cr18Ni9Ti

网友:
我要是把我们这316L被腐蚀的样子拍出来,楼主就会很欣慰了,呵呵
上次听人说有一种抗氯离子很强的不锈钢,各位大侠知道是什么材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使用的环境温度高于1000°C(非持续,5分钟左右),用哪种牌号为好?什么牌号耐高温的等级最高 ...

耐高温不锈钢常用310s

网友:
铁树体吧。。。。。。。。304都不会这样啊

楼主:
放置时间约半年,室外

网友:
最好就是选用316的不锈钢很好的!

网友:
没见过,不锈钢也修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