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零件的加工方法,求助

楼主(2011-04-14):
钨钢的零件加工,除了用磨,放电,线切割以外,还有什么加工方法?
俺不了解这个,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们平时也是采用线割加磨加工的方法
期待高人点评其他

网友:
根据零件的形状尺寸成形,尽量减少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钨钢的零件加工,除了用磨,放电,线切割以外,还有什么加工方法?

钨钢要是在烧结前,只是一堆金属粉末压型的零件,这时是可以做一般的机加工,但是经不起大力装夹的。
烧结后的钨钢就平常看见的材料,除了楼主说的之外还可以上车床车,或少见的离子研磨等方式。

对于刀具的选择则是要比钨钢硬的材料,也有用软材料来做某些粗加工,例如用紫铜。软材料主要是将结合剂给剥离来达成加工钨钢外形,但是效率不高。也有用酸液来做粗加工,但是很容易伤及不需要加工的部分。

网友(点评):
谢谢大哥的指点,今天在设备上改了一张图纸,形状比较怪异,而且是钨钢的,原图上有一个直径为3,厚度1mm的凸台,厂商说加工不了,让我改为方形的。所以我纳闷,原图是瑞士的,他们一直都这样做的,到我们这就不行了

网友(2014-03-29):
目前来说除了这三种加工方法还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做到精加工.原材料开模烧结那只合适大批量的粗糙成型.还需要后续的,放电,磨.等精加工.上面一位兄弟说可以上车床.你纯属是忽悠人或你是外行.钨钢的出厂硬度基本上就在HRC90度.你哪个车床可以加工.别告诉我用金刚石刀具.钨钢是没有韧性的.一切削就碎掉.我们工厂就是专做硬质合金(钨钢)零件的加精密加工.主要就是磨,放电,线割.圆型的钨钢零件好加工,方型的钨钢零件基本上大多数的厂都加工不了.有时间可以加我QQ交流一下.371332478.东莞市大岭山正合五金厂

网友:
水刀,激光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