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车这个3毫米厚的活?

楼主(2011-04-14):
A3材料,外圆258,6个厚的板。要车成外圆248,厚度3,外圆还有R1.5.现在只在卡盘爪车个小止口,夹住1.5,车端面。声音像杀猪宰鹅。另外活越薄越瓢的厉害...怎么解决呢?简单点的,拜托了... ....

网友:
这个真不会用车的,高手速度来吧

网友:
可以在中间的地方赛根圆棒什么的,刚好配合就最好了!

网友:
吃刀深度要小,走刀要快,尽量避开震动切速

网友:
件薄,容易震刀、挤压变形、扎刀,你不会从外向里车吧?
主轴孔塞一大螺纹带螺冒的,夹紧工件后把螺冒向外拧,顶住工件,从里向外车。
若带有孔的,批量大的话,可以用芯棒装夹,再做一刀具工装,同时装两把刀,两面同时车削。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好,量大是必要 。

网友:
用扇形软爪夹,应该可以吧

网友:
l关键尺寸,料多长??????????

网友:
等高手,楼主描述也不是太清楚吧!上图吧!

网友:
这种活一般可以做两个盘子,一个盘子卡在车床卡盘上,另外一个放在车床顶尖上,当然了,中间要有轴承的,然后把板子放在两个盘子之间,推动顶尖,夹住板子。现在好了,你只要开动车床,两个盘子就一起转了,下刀吧。保证没声。干完活,顶尖一撤,活就下来了。说明一线,盘子比板子要求的直径略小啊。

网友(点评):
有点类似滚齿加工的时候遇到薄片活,用托盘托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轴孔塞一大螺纹带螺冒的”
是怎么操作的
麻烦能解释的详细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