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电机,请教

楼主(2011-04-14):
外行再问:如果选用电机功率是3.54kw,转速100,选30:1就可实现1万N的转矩?谢谢

我选用电机功率是3.54kw,转速很低,在100内,比如我定为100,那电机输出的扭矩是不是就是 9550×3.54/100=338,那我在选一个速比30:1的是不是就可以了呢?谢谢了

楼主:
我不太明白呀,小白菜,

网友(点评):
能100转的电机可能是力矩电机、也可能是变频异步电机或其它的电机,特性都不一样,无法确定输出力矩,其它的更说不清了。

网友:
理论上,输出转矩和减速比成正比,但受到减速机的额定转矩限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地方你的概念不清,1。电机输出的是力矩,变成力需要除以力臂才能得到,力的方向什么样的也不知道,是带、链还是凸轮,
2。电机的类型决定输出特性

你先看一些资料可把问题说清,要做具体什么样的工作,自然有人能回答你了

楼主:
小白菜,我刚才又看了下特性曲线,我选的电机输出力矩最大的只有120Nm,不过也够用了,这样实现10000N的力就可以选100:1的减速器了吧?

谢谢提醒,原来学过电机拖动,从来没摸过实物,都忘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做一个小型拉伸机,结构:电机带动减速机,减速齿轮连接丝杠,丝杠加固定点,固定点需要输出10KN的力,我选的电机 转速在1000以内输出力矩最大的有120Nm,这样实现10000N的力就可以选100:1的减速器了吧?

是不是这样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