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距传感器与发电机连接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14):
             我想把扭距传感器一轴D=18长32,与发电机连接。

        1  之前想过用套筒(通过发电机的螺母,通通过型面连接,但是转速上3000r/min后就有杂音)

       2   接着又用梅花联轴器连接(联轴器一边功牙扭入发电机螺纹端,但发现扭入后,联轴器会晃动)

       3   现在打算用两端都用带轮连接,但是考虑弯矩相加个滑动轴承,但是滑动轴承没D=18,转速不高
于3600

         现在又在考虑能不能换另外一种类型的联轴器,能把晃动缓冲掉。

         好烦啊,希望有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
先把扭矩传感器的说明书看好。

网友:
不明白学习啊   。。。。。

网友:
扭距传感器与电机连接方法,在扭距传感器说明书上应该有说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好的 我先细看先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我先看看 不明白再请教你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