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梁设计,请教

楼主(2011-04-14):
当初我的设计方案是没有突出出来的,老师说这不行的,会阻碍工件的加工。后来就把横梁给突出来,画完图后总觉得个结构有点怪,要突出个多少?心里又没底!这种横梁是否可以整个地铸造出来呢?如果是焊接式的,能保证刚度吗?

网友:
你应该附上必要尺寸。

从座子看,有点像铸造,但从上面看,感觉机加后焊接方便些。

如果可能的话,分成:底板(打孔)、加强筋(底下斜的)、立柱(可用钢板弯或工字钢或槽钢或拼凑)、顶板(割、机加),然后组焊,焊后也可以精加工

网友:
这造型用在游戏里还行,现实中没这么干的。

网友:
尺寸、受力的数据要有,才能建立力学模型,然后计算校核。

网友:
很怪异的设计!!

网友:
用途呢?受力又是什么?

网友:
阁下真打算这个玩意拿去加工么?画画图罢了,不要当真

网友(点评):
的确如此。

网友:
这只是一半吧?应该还有对称的另一半,那样看上去还好看点!呵呵

网友:
不知道尺寸,如果是大件,要考虑运输,我个人认为焊接好点,你面弄成空心会更科学,铸造肯定没有问题,就是费材料

网友:
材料、使用环境、使用目的!!!
没有这些玩意儿,神仙才能回答你

网友:
设计横梁时应考虑其用途、受力、结构、加工及制造成本等。你这玩意只能是纸上谈兵。

网友:
下边的加强筋好像不太适用,不管是铸造还是焊接件都要宜成型和加工,你的这种结构很费事的。

网友:
你再说的详细一点,关于材料,用途等。。。。。。。。。。。。。。

网友:
你直接说为什么要上下不一致,你知道这种突出的结构在力学方面是很麻烦的,这毕竟不是篮球框

网友:
很好奇做成这样,能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东东!用在什么东东上面哦!

网友:
稳定性不是太好!!!!!!

网友:
感觉设计很不合理 立柱横梁连接处有扭力  具体自己算算受力  为什么不改成焊接件,横梁直接焊接在立柱上,加小筋板;孔可以镗,面可以铣,完全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