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数控车的兄弟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楼主(2011-04-14):
  我以前做一种产品,内孔0.012公差
外径有一段是0.022公差,内孔做得准,外圆做不准
后来用这种方法车,就车得准
我用程序比较下
G0 X42 Z0

G1 X28 F300
G0 X35.9 W0.1
G3 X37.9 W-1 R1 F240
G1 Z-4 F400
X36.5 Z-5.8 F300
G1 X38.07 Z-6.9 F200    就是这段
Z-13 F350
X41 W-0.75 F250

改后

G1 X28 F300
G0 X35.9 W0.1
G3 X37.9 W-1 R1 F240
G1 Z-4 F400
X36.5 Z-5.8 F300
 X38.5  Z-7.1   F200
W1   F800
X38.07
Z-13 F350
X41 W-0.75 F250
我用的是排刀架
还有就是用排刀架,外圆车的准,内孔车不准;或者外圆车不准,内孔车得准
是什么问题,
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机床丝杠正反转是有间隙的,如果精度高的是要排除间隙的.外圆可先正方向退出后在进刀.内孔相反.

网友:
   背  隙   吧  我也遇见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2楼说得对!

网友:
:L:L:L:L:L国产的的就这样

网友:
你分析一下进刀方向、切削力、丝杠间隙三者关系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题就是机床就0。01MM间机床总不可能没有间间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