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运动仿真,请教

楼主(2011-04-14):
用proe进行类似凸轮结构的运动仿真,该结构与凸轮的区别在于,凸轮与滚子不是始终接触的,而是先不接触,随着旋转运动开始接触,使滚子运动,该如何做啊?谢谢各位了

楼主(2011-05-25):
难得发个帖子,竟然没有一个人回,悲哀!

网友:
楼主所说的,好想待加辅助线。

网友:
凸轮机构设置里面有个分离选项的,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社友,能不能帖张图片,让我们开开眼。

网友:
凸轮机构设置里面的属性,勾选 启用升离,你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社友,能解释下离升距离的含义吗?

网友:
高手啊!学了一招!

网友:
不知什么时候才可发贴帮助别人

网友(2011-07-06):
引用 楼主:
用proe进行类似凸轮结构的运动仿真,该结构与凸轮的区别在于,凸轮与滚子不是始终接触的,而是先不接触,随 ...

截图发一个啊,那样就更明白

网友:
发个图更直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