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湾的减速电机会有异响和振动?日本的ok!

楼主(2011-04-14):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将一台减速电机用链条拖动一个机箱做上下运动,当机箱向上运动时,电机工作正常,但当机箱向下运动时会发出异响和振动。

台湾电机才有这个问题,换回日本电机就无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望各位大虾解析。

网友:
可能是轴与齿轮的问题吗或电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经过试验,换了几台台湾的电机,终于有一台是可以的了,经过对比,有问题的电机都是减速箱的做工不行,有一点空隙而造成的。

网友(点评):
大侠,那为什么向上听不出来,向下就听出来了呢,解释下可否?

网友(点评):
减速箱空隙指的的是哪里的空隙?为什么为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悲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向下的时候电机是处于刹车状态的,我认为是减速箱里的齿轮之类的配合的不好,有空隙造成以上原因的

网友:
民族的悲哀啊,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的装备能赶上国外

网友:
细节就是细节啊,二者的态度

网友:
轴承差别,导致这个原因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