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加工大批量的铸铁件,请教

楼主(2011-04-14):
最近要加工大批量的铸铁件。
本人不才,入行不久。。。
现请教各位师傅:
加工铸铁,高速钢及硬质合金钻头般得切削参数怎么给?
比如9的高速钢钻头,S F Q 怎么给?
又如5的硬质合金钻头,S F Q怎么给?
谢谢!!!
按一般铸铁给就好!!!

网友:
大量合金特价进口铸铁钻,有兴趣告诉下需要的尺寸,不过没有12以下的高速钢的慢了

网友:
不怕您笑话,高速钢钻头还没用过,线速度20~40m/min,进给0.10~0.20mm/r,
硬质合金的钻头,5mm,加工铸铁,线速度60~80m/min,进给0.15~0.28mm/r.
影响的因素很多,如工件表面形状(进出口处),钻头装夹形式,通盲孔,冷却形式,工件装夹,孔深,钻头的几何参数,涂层等等。

网友:
我们的
线速度70-120  进给0.15-0.30
要内冷
特价的线速度50-60  进给0.15-0.25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