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数控车cak5085,刀架撞到了卡盘,解除不了急停状态!

楼主(2011-04-14):
大森3i的系统,对刀时没有对好,结果刀架撞到了卡盘,按下急停之后,解除不了急停状态。报警显示为:Z71绝对编码器错误S01   伺服报警:PR.

请问怎样可以解除?

网友:
关机!然后用手转动丝杠!直至移到安全位置!

1

网友:
关机,旋转丝杠让刀架离开卡盘,在开机试试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是不是系统要重新回零?不知道该怎么回零?

网友:
可能是超程吧,上面应该有超程解除啊!看一下那个行程开关,是不是被铁屑卡住了。
前不久,我正干活,床子突然ESP报警,整了半个多小时才发现是铁屑挤住行程开关了。

网友:
没碰到过 的情况,学习学习

网友:
切断机床电源
打开电器柜
检查z轴驱动放大器熔丝保险管是否完好,再查z轴伺服电机与丝杠联轴节。

网友:
你急停开关卡住了
拆开看看

网友:
关机,手动移动到安全位置。

网友:
那就在刀补里面  把绝对坐标 加回来

网友:
急停开关你扭动了么?没断开急停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