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顶尖孔的公差给多少合适?

楼主(2011-04-15):
零件图上一般是对顶尖孔的角度没有公差要求的,但是工艺上希望对顶尖孔给个精度要求,如果给的话,60°顶尖孔的公差给多少合适?

网友:
GB/T 145-2001 中心孔

楼主:
“GB/T 145-2001 中心孔”中只规定了中心孔的几何尺寸,没有公差要求,对60°只规定了“60°max”。

楼主:
请教了一下“前辈”,给了“60° -30′ ”的要求,也不知道是否合适,先这么执行着吧,有问题再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中心孔锥角的公差都是负差,就是角度不能大于60°。

网友(点评):
不用给一个下偏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图上一般是对顶尖孔的角度没有公差要求的,但是工艺上希望对顶尖孔给个精度要求,如果给的话,60°顶尖 ...

说明工艺人员对对顶尖中心孔了解还不够,还以为是车出来的,其实是用标准的中心孔钻车钻出来的

如果给的话,60°顶尖孔的   开囗圆直径   正负0.1公差
                                    或    中心孔的深度

网友(点评):
用的是中心钻,但是是专用刀具。

网友:
学习了....头次看见中心孔有公差 ...学习 ...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