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轴承孔的加工精度

楼主(2011-04-15):
轴承外径62,安装孔的尺寸62(+0.02,-0.01),加工厂提出公差太小,不好做。请教各位此公差需要怎样加工才能保证?

网友:
3丝还不好做啊,普通的床子半丝都能搞出来哦

网友:
那拿到我这来,我帮你加工。

网友:
要我判断,公差再减少一半,0.015MM合理
我们的轴承外径160,内孔160,正负0.005MM

网友:
孔长90MM。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轴承孔公差一般为G7,可以查找手册

网友:
受益了。。。。。。。。。G7

网友:
轴承公差本业就很小啊0。005以内为正常

网友:
本来配合就是要小的呢!

网友:
我感觉结构不合理,轴承外径配合这样的公差要求算低的,90mm长度装配轴承可是一件难事?一定要有15度导向。

楼主:
那我这个普通车床就行了吗?
还是需要什么特别的工艺?比如磨

楼主:
楼上说笑了,孔深30而已

网友:
数量多的一般我们都是打表车的

网友:
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
这个公差可以做到呀!
又不难。。。。。

网友:
没问题的,就这个公差,普车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学习,学习,公差没学好。

网友:
这样的公差也就7级精度,轴承安装孔,7级精度很正常

网友:
精度很高啊。,。。。。。。。

网友:
0.03的公差足可以了啊  还不好加工   你的材料是什么料呢

网友(2011-09-30):
轴承孔一般都是6-7级精度,我们大多都用mapal的刀具来加工轴承孔,稳定才是王道

网友:
他的技术不行啊。。。。。。。。。。。。。。。。。。。。。。

网友:
轴承孔0.03的公差算是大的了,这个公差都说干不了的话,楼主应该考虑另外找个外协单位。
如果床子精度好点的话,0.01的公差在普车上随便就没问题,就我那破烂床子0.02还照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