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设备能将流体从80°冷却到0° ?

楼主(2011-04-15):
请教

有没有什么设备能将流体从80°冷却到0°   ,  灌装。

网友:
可以用冷排啊,或者管式热交换器!
不过为什么要降到0度,那不结冰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0°左右吧  谢谢老马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酵型的酸奶也就降到4度左右罐装,请问你们的是什么饮料?有没有含固体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  就4,5°     请教老马   怎样降到四五°啊 ?   循环水  用冷水塔能不能做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使用冰水,而且还要分级冷却!开始可以用循环水,到常温后就要用用冰水。用冰水一般2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冰水怎么得到啊 ?  加冰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系统,用冰水机(比如泰州就有出产),建造一个冰水机池,使用氟利昂等相应的冷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那只用冰水机不用冷却塔行不行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也行,不过这样太浪费啦!
我88年在饮料厂,开始建厂的时候也只有冰水机,后来我给加上循环水。

网友:
因为需要靠温差冷却,所以冷却器中的冷却介质的选取是关键;

网友:
感觉楼主很厉害,问的问题很专业

网友(2012-03-04):
用冷水机组产生冷冻水循环降温,温度低于0度以下,可将冷冻水换成乙二醇或者氯化钠溶液等

网友:
我们生产饮料一般软水,塔水,冰水三种冷却介质!

楼主:
多谢各位踊跃发言......

网友(2012-04-12):
一次性冷却太困难了,建议分两次冷却!第一次配料时先降温,从80度降到25度左右,将产品储存到罐子里;第二次灌装前再冷却一次,将产品冷却到10度以下! 都要用冷冻机哦,冷冻机冷冻水给产品降温,循环冷却水给冷媒降温,冷却塔是给冷却水降温的。光靠冷却环水是不可能降温那么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也行,不过这样太浪费啦!

如何使用常温冷却水将产品从90度降温到45度?

游客

网友:
使用 热交换器啊!

网友:
我们用的是冷水机,上海的,在混合机上用板胶进行热交换,降到4-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使用常温冷却水将产品从90度降温到45度?

是否用过喷淋冷却机,介绍一下具体工艺

网友(2012-06-09):
分段冷却
约3~4段左右
最后一段最好能使用冰水加板式换热器,效果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