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温度???

楼主(2011-04-15):
一般机加工时温度与公差的问题是什么控制的??

网友:
量具和产品同温环境下检测,量具使用时戴手套!

网友:
温度-  用带润滑油的水
公差-  这个要具体车床的师傅控制了,做完要侧量!

楼主:
那数控加工中心里的零件公差怎么控制,好像很多都是干式切雪削

网友:
在公差要求严格时,温度对公差影响较为显著,至于产生温度的原因,是有很多因素的,都有相对性。

网友:
高精度零件加工后送计量室定温后再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如果检测零件尺寸有超差的有什么弥补的措施吗?

网友(点评):
如果尺寸超差这要看具体的。在无法确定时不要一次加工到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