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电机,请教(加入详细说明)

楼主(2011-04-15):
由于原来很多概念不清楚,问的问题也让很多人一头雾水,抱歉

我想做一个小型拉伸机,结构电机带动减速机,减速齿轮连接丝杠,丝杠加固定点,固定点需要输出10KN的力,固定点距离丝杆的距离为100mm,那作用在丝杆上的力矩就应该是1000Nm,我选的电机 转速在1000以内输出力矩最大的有120Nm,那选用10:1的减速器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知道减速齿轮、螺杆到固定点那里是怎样转换的?

网友:
先把力和力矩的概念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想明白了一些,你看是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