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联轴器

楼主(2011-04-15):
刚性联轴器,尤其是小规格的刚性联轴器具有重量轻,超低惯性和高灵敏度的优越性能,且在实际应用中,刚性联轴器具有免维护,超强抗油以及耐腐蚀的优点。虽然过去人们不赞成把刚性联轴器用在伺服传动中,但近来由于其高扭矩承受力、刚性和零间隙性能,小规格的铝合金刚性联轴器越来越多地应用在运动控制领域中。顾名思义,实际上是一种扭转刚性的联轴器,即使承受负载时也无任何回转间隙,即便是有偏差产生负荷时,刚性联轴器还是刚性传递扭矩。如果系统中有任何偏差,都会导致轴、轴承或联轴器过早的损坏,也就是说其无法用在高速的环境下,因为它无法补偿由于高速运转产生高温而产生的轴间相对位移。当然,如果相对位移能被成功的控制,在伺服系统应用中刚性联轴器也能发挥很出色的性能。

网友:
不赞同直接刚性连接,对加工要求精度太高了!~

网友:
不太懂,学习学习了。

网友(2015-03-06):
分析的很到位,但是在伺服运动中还是建议使用弹性联轴器为好,针对偏差调节能力、速度限制等都是更加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