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哪种牌号不锈钢最耐高温?

楼主(2011-04-15):
求助高手:哪种牌号不锈钢最耐高温?
使用的环境温度高于1000°C,用哪种牌号为好?什么牌号耐高温的等级最高?
先谢谢了。

网友:
貌似4系列的稍微好点,但1000度的话,热变形量还是很大的
4系列的其实是不锈铁,容易被腐蚀。

网友:
牌号为310s(也叫2520),应该在1000度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
310S与321在耐高温性能方面差别大吗?

网友:
321比310s差多了,价格也相差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