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计算出自由度,求助

楼主(2011-04-15):
大家好啊!请问关于自由度计算的一些知识,自己看书看不懂!就是上边那个图,计算出自由度,顺便指出哪个是高副,哪个是低副,哪个是活动构件?简单的给于解释和说明!

网友:
依稀清晰的记得这是《机械原理》里的东西,楼主问你老师啊,你给学校交了钱的,问呀!这还是机械原理入门教程的东西,赶紧问,要不后面的东西更看不懂。

网友:
貌似我也不会算了~貌似这是我大二的专业课——《机械设计基础》里面的内容。不过现在已经还给老师了

网友:
1)低副:面接触的运动副。如转动副、移动副。
2)高副:点或线接触的运动副。如齿轮副、凸轮副。

网友:
左图:f=5(活动构件数)*3-7(低副数目)*2=1  说明有确定运动路线  只有7个低副(5个转动副 2个移动副)
右图:f=6(活动构件数)*3-8(低副数)*2-1(高副数)*1=1 说明有确定运动路线  有8个低副(5个转动副 3个移动副) 1个高副(构件1和2之间)

网友:
第二个算法同意楼上的 第一个觉得应该是3*6-2*7-1=3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先给你说左边的那个图:5个活动构件分别为:1、2、3、4、5。5个转动副,2个移动副,自由度F=5*3-7*2=1。(2、3之间的转动副为复合铰链)
右边的图:6个构件分别为:1、2、……6。5个转动副,3个移动副,1个齿轮副(高副)自由度F=6*3-8*2-1*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啊  ! 原来在学校里接触过 ,没学会。现在自己看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啊!通过大家的解释我似乎好像看懂一点,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详细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家的帮助,共同努力!!!!!!!!!!

网友(2011-05-28):
回复 网友E:

恩。。一起努力吧 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