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样的材料能达到如此要求?求高人!

楼主(2011-04-15):
1.调质280-220度
2.HRC56-62度。
3.表面淬火2MM。
请各位指点应该选什么样的材料?
用途是铁板翻边的轮子。铁板厚3-15MM。

网友:
这么牛的呀。这种轮要用到何时才能坏呀。

楼主:
我们设备全是出口的有德国,土耳其,约旦,俄罗斯,等。
要求高啊。。

网友:
20cr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20CRMNTI?这个能行吗。

网友:
看模具钢可以不?

网友:
4、5楼的,低碳钢不能调质。楼主的材料可选用60M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你用过吗。
咬边强度够吗。

网友(2011-06-06):
这个一般用轴承钢GCr15就行了

网友:
你们的设备如何翻边的??很想知道

网友:
按你要的45#钢就可以达到了吧,要好的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