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圆孔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1-04-15):
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加这样的零件吗?HT250
  原来用镗,可是不太理想!!

楼主:
图的尺寸错了!
是0-110-220-330-440

网友:
哪位大侠解释解释吧,图纸看的不是很明白,那个同轴度的标法是什么意思

网友:
镗的方法肯定不行,镗刀悬伸太长刚性不好,建议采用拉床加工,注意拉刀的前后导向。

网友(点评):
刀杆粗些不行么,比如60。

网友:
形位公差标注貌似有点问题啊
做一整个圆,再一割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灰铁的。。。

先刨平面,两件合起来,再钻孔、或者镗、或者拉,都可以。

网友(点评):
这样的解释最直观,谢谢

网友(点评):
此办法好

网友(点评):
此办法好学习了

网友:
75的孔,建议每2件一起加工。像轴承座那样。

网友:
感谢6#的直观解释------------------

网友:
表面粗糙要求不高的话,刨床也可以加工

网友:
可以用镗床镗,我在电机厂见师傅就是这么镗机座的

网友:
印象中有一种发动机轴瓦孔的镗床估计加工这种零件很适合。可摆渡缸体轴瓦镗床,西安专用机床厂就有。

网友:
两个合并确实是个好方法!

网友:
两个合并镗,用T611B镗,做一合适镗杆 9 m" O8 H! a) h7 d6 u

网友:
图纸不清楚,感觉应该是平面后两件一起镗孔

网友:
感谢6#的直观解释

网友:
六楼神人,膜拜!!!!!!@@@@@@@@@

网友:
两件同时加工,我感觉两件也在一起用

网友:
做成一整体,加工后割开,或两件组合加工,都可以,主要确定分型面位置。

网友:
这个工件完全可以镗出来的,我加工过的

网友:
同意6楼建议。。。。。。

网友:
赞同两件一起加工。。。。。。。。。。。。

网友:
学习了…
烦人的字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