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件表面发黑处理了,会增加厚度吗?

楼主(2011-04-15):
请问机加工件主要是外面全发黑处理了,
1.表面厚度会增加吗。
因为涉及到轴孔配合的问题。轴粗了,孔细了装不进啊?
2.另外发黑件喷油漆附着力好吗

网友:
发黑一般不会增加厚度
喷油漆的话一般以黑磷化打底,而不是黑件,发黑的耐腐蚀性是最差的

网友:
如果普通的环境,发黑可以应付,不会增加厚度,磷化的话,比较适应有轻微酸碱度的工作环境,

网友:
1不会~~
2...... 不好 ,一剥就掉

楼主:
哦那样我们要改了。。
因为都要喷漆的。

网友:
发黑后可不用喷漆的,发黑主要是为了防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要求外表喷漆。。

网友:
不会增加厚度,不过会容易脱落。

网友:
不会,就是不是太好看,且工艺粗糙,成本低

网友(2011-05-19):
发黑基本不会增加厚度,油漆的底层最好做锌系磷化

网友(2011-06-25):
如果需要油漆选择常温磷化,然后烘干,8小时内做油漆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