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试机时断裂,分析原因吧?

楼主(2011-04-15):
一个轮子的转动附属件的一个轴是焊上去的,试机断了。分析一下。
图纸要求周焊4MM。

如何改善工艺。。

网友:
做好焊接坡口,有必要的话加上加强筋?

网友:
应该是设计强度不够,可以将焊角尺寸加大,如果加大有干涉的话可以开坡口焊接以增加强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根据材质选择合适焊条,
2.做焊接坡口,
3.焊好后回一下火

网友:
同意楼上。焊接应该根据材质选择焊条。以及倒角。是否要预热。去除应力。保温。回火等等。以及设计有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
做机械应该先考虑强度,在考虑美观。

网友:
焊接完冷切的时候可以用锤敲打消除内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