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的镗刀怎么对刀啊?

楼主(2011-04-15):
用到尖对刀好像不行,,试了几次都不行。

网友:
日,真的是个菜鸟,你不会先对Z向,再对X向
镗孔刀移到平面
在对应的刀偏输入Z0
同理先镗一点孔,Z向退刀
再量产品
输入到对应的刀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话太过火,你生下来就会走路的吗

网友:
可以采用试镗,镗一刀看看,或者直接用旋转主轴的办法找(低精度)

网友:
谁都有不知道的东西!~!大家互相学习吧

网友:
大家互相学习吧大家互相学习吧

网友:
是什么刀,自己磨的,还是数控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