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见过转角减速器(先减速后通过锥齿输出)吗

楼主(2011-04-15):
转角减速器可以实现90°传动。一般是通过一对锥齿轮换向,再经过行星传动减速。这样就导致直角减速器的两个直角边不等,输出的那边总是比电机输入的那边要长一些。有些尺寸受限的地方安装就会有限制。
请问有没有先经过行星减速,后通过锥齿输出的直角减速器呢?

网友:
这样就导致直角减速器的两个直角边不等,输出的那边总是比电机输入的那边要长一些。

这句话没看懂,你是指尺寸不等还是输入输出不同步?如果只是尺寸不等,那是很正常的,两部分的机构不同,载荷不同。

网友(点评):
没看懂的那句话,可以在16楼和17楼弄明白。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使用精密蜗杆减速机啊。发份资料楼主参考一下吧。

AE系列-高精密蜗轮蜗杆(低间隙).pdf

网友:
而且可以达到很大的传动比

三楼说的正是,涡轮涡杆就是90度的。

网友:
90度减速机  很多的。你可以上大厂的网站找一下 可能有适合你的

网友(点评):
好像没有明白楼主发贴的原意。

网友:
般是通过一对锥齿轮换向,再经过行星传动减速-------行星传动减速的主要目的是差速吧,只是换向和减速用直角啮合锥齿轮或者涡轮蜗杆机构就能实现了吧

网友:
集成化的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可以这样设计。但是锥齿轮的模数就要改大。因为在减速机前的扭矩比减速机后的小。

网友(点评):
应该是您说的这个原因。要是真把锥齿轮放到后级,可能结构就变的更大了。 谢谢!!大虾一直很犀利啊

网友:
太专业了,我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皮带机驱动减速机就是先行星再锥齿轮90°

网友:
应该有很多这样的吧,我们用的东霸减速机很多都是这样的。不知楼主是不是说的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指结构尺寸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看了看您的样本,发现蜗轮蜗杆减速器背隙可以做到3-6分,感觉很精密了。
另外,一般伺服电机用的减速器多是谐波、摆线、行星等减速器,用蜗轮蜗杆的较少。是否是因为蜗轮蜗杆的减速比没有其他减速器准确?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蜗轮蜗杆减速机我只用过一次,也是因为位置的问题选用的。精度比想象的好,就是价格高点。国产的蜗杆蜗轮减速机的精度不行。
对于行星精密减速机也有你说的那种,但也是进口的,价格与蜗杆蜗轮精密减速机价格差不多。见附图。

网友:
学习了。。。。。。。。。。。。

网友(点评):
学习了什么,可否说来一听?

网友:
用在伺服电机上的直角减速器不少,在网上稍一搜索就能找到。

网友D:
不过减速器是先伞齿轮转向,然后通过一级或二级行星减速的,楼主在首楼说过的就是这种类型。可以很清楚看到,正如楼主所言,直角两边的长度不等。
只是不知楼主要求先减速再转向有什么必要。

楼主(2012-03-10):
引用 网友D:
不过减速器是先伞齿轮转向,然后通过一级或二级行星减速的,楼主在首楼说过的就是这种类型。可以很清楚看到 ...

谢谢前辈关注。当时需要转角传动,但结构所限,一般的转角减速器还是装不上,最终方案大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