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贡长征机床厂铣床X5032故障

楼主(2011-04-15):
有谁可以帮我解决我公司X5032铣床故障吗,故障是纵向走刀没有,是什么原因啊,我查下来是拨叉间隙过大,让齿轮咬合不了。

网友:
一般机械不会出太大问题,用升降、横向有无走刀。查电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朋友说的是前后走刀没有吧?

网友:
应该是端齿离合器行程不够,啮合不了,重新调整换向手柄拉杆位置,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