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喷嘴问题?

楼主(2011-04-15):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纸质包装袋的厂家,为解决喷嘴喷胶代替人工刷胶(长度300mm),想在自做喷嘴底板上用Φ0.8左右直径的钼丝线切割一直缝300mm,,在压力下喷出雾状(不能成柱状)的300mm长×30mm宽的胶面,是否将缝口加工成V型(大口在外)能达到效果,或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可行,愚生在下求各位专业人士亮招帮忙,论坛拜谢!

网友(点评):
有专业的喷嘴为何不用。

网友:
喷胶的面积有要求吗,可以参照手喷漆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喷漆是小圆孔,我是0.8×500mm的长孔,二个概念,我的主题不完全是在这里。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你说的是啥意思,你可以参考一下喷漆用的喷壶上面的喷嘴,上面是三个孔,其中一个孔是用气体把油漆吸出,另两个孔在侧面,将漆雾吹扁,就不是柱状了
如果还是不行,那你叙述清楚一些再讨论

网友:
易林风 大侠,请把你的头像换一个,太诱惑人了。
感觉不用。我单位的自动喷钢号的设备我看没有加工成锥孔。你可以对照进行试验。毕竟加工也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