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泵共用一个液压阀块两套系统设计

楼主(2011-04-15):
两台泵共用一个液压阀块两套系统设计请高手指教

网友:
恩很好图 学习了 哈哈 怎么画的啊

网友:
很好的,谢谢了,,。。。

网友:
搞不动你要做什么
我猜是要我们来检查你的图纸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让图看起来清楚明了,我建议把P,T,A,B口都标上,而且不同的A,B口要有区分,这样对审图,安装都有帮助!

网友:
最好是再上原理图,我觉得楼主所指的双泵原理相当于用一个双联泵一个阀块一个系统一个意思

网友:
同意五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