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液压缸杆设计的结构不合理,怎么改进?

楼主(2011-04-15):
大家给看看液压缸杆设计的结构合不合理,有哪些需要改进

网友:
液压缸的结构设计是系统性问题,但一张图不好说,楼主最好把根活塞杆配合的相关零件的图纸也传上来。
总体感觉这样设计容易将缸筒拉伤,因为好像活塞和缸筒的配合间隙太小,当然没看到缸筒的图不能确定,只是感觉。

网友:
不好判断,缺条件

楼主:
不考虑公差。因为行程短速度快,从结构上看看是不是合理

网友:
你这个不用导向带吗
活塞间隙这么小肯定会刮伤缸筒

网友:
不够具体,能再详细,啊,,

网友:
直径40的台阶面何用?活塞配合面有点宽。胶圈槽两个是否有必要?跳动的规定改为垂直度、平行度是否更合理?图纸标注不太规范(GB)。个人愚见。

网友A:
此图纸设计浪费材料,活塞杆直径28,活塞直径50,50的棒料加工起来费时、费料,不如做成杆、活塞两体的,用螺纹联接。可拆卸,更可降低维修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图纸设计浪费材料,活塞杆直径28,活塞直径50,50的棒料加工起来费时、费料,不如做成杆、活塞两体的,用 ...

楼上正解……以来降低成本,二来降低加工风险,可靠性

网友:
此图纸设计浪费材料,活塞与活塞杆一体,一般用45#,很容易拉伤缸筒内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