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方法

楼主(2011-04-15):
新手求加工方法:
     30mm厚的方板子,如何加工成直径60,高度30mm的圆柱体?

网友:
我没理解错的话 0......车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下料?比如说下什么形状,用什么方法把料裁下来?如何装夹到普车?

网友:
30的高度,正好是30厚的板嘛,直接下个60*60(为求把握,多一点 ..62*62 ...65*65...)的方板,上四爪,用端面槽刀直接“扣”出来不就行了?

网友:
简单的办法是用套料筒直接切割下来,这个东西有卖的,有些厂子自己做,

网友B:
为何不用直径60的棒料切出高度30mm的圆柱体?

网友:
是废料再利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用直径60的棒料切出高度30mm的圆柱体?

就是呀!为什么不用棒料呢!搞不懂!

网友:
不明白为么事要用板材下,用棒材不简单些吗?也可以在板材上下个圆留余量上车床车啊

网友:
楼主是加工一件还是批量?

网友:
可以火焰切割,或水切割,激光切割,下料,要求高可以线切割

网友:
用火焰切割机个就行  割成个圆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只有30mm个厚,只能用普车或者普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当是没有棒料,急用,只有普车和普铣,再无其它设备

网友(点评):
那只能先铣后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跟主管闲聊时主管考考我们,才出了这么个题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假如买来不及,做没设备,手头只有普通车床和铣床,大侠可有高招?

网友:
气割下料,留余量车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来是鲁达在消遣镇关西,我还以为楼主遇到实际问题了呢。

网友:
直接在车床上车呢!-----

网友:
普通车床和铣床都可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