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中罗马数字不能显示

楼主(2011-04-15):
CAD图纸中罗马数字不能显示

网友:
看截图可能是电脑上没装"STF:宋体"这个字体的原因,应急可用gbcbig或其他字体替代试一下,治本可以下载这种字体放到fonts目录里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两台电脑没有安装同一个版本的CAD的问题,两台电脑最好是安装同一个版本的

网友:
设置问题啊,仔细找找哦,不是没装那个字体的原因。在上面框框中选gbcbig.shx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我也遇到过,不过是中文变韩文或者日文了

网友:
不行就下个字体就解决了

网友:
可以用四楼说的方法选择“gbcbig.shx”字体
如果不行,就新建个字体样式,用格式刷刷成新用的字体。
如果是文字根本看不见,也可能是字体的颜色和绘图背景颜色一致了,需要改文字的颜色。
如果不能显示的文字是多行文字就得打开文字对话框进行修改,光改图层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