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配件为什么容易坏?

楼主(2011-04-16):
水刀为什么容易坏?为什么配件使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坏了。都是金属疲劳的错。什么叫金属疲劳了?金属疲劳是指固体金属在长时间反复受力后,造成原有的强度等物理性质衰弱,甚而产生龟裂、断裂的过程。当材料和结构受到多次重复变化的载荷作用后,应力值虽然始终没有超过材料的强度极限,甚至比弹性极限还低的情况下就可能发生破坏,这种在交变载荷重复作用下材料和结构的破坏现象,就叫做金属的疲劳破坏。举个例子,一根铁棒,你来回反复的扳。很快就会断了,这个就是金属疲劳。
水刀的配件也是同样的道理。每次在水刀低压进水压力升高,高压缸等等各种配件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载荷,然后高压水通过高压单向阀排出去刀头切割。高压缸里面变成低压状态。这样各种水刀零件配件从一个高压到低压,从膨胀到收缩,压力循环并反复。零件到一定时间就会裂开,那么配件就报废了。水刀零件它的寿命取决于水刀钢材料的极限强度,及你的水刀零件加工表面 热处理工艺和你使用的水刀的压力大小。当每个循环压力水平接近你的水刀零件极限强度,零件可能很快就会坏掉。然而压力降低,那么水刀配件的使用寿命会大大增加。
目前我们使用的水刀零件基本还是进口的,或者是进口的材料回来加工的。我希望国内现在可以做出合格的水刀钢。我们一样可以做出好的水刀配件。
以上是我个人看法,如有错误,希望楼下的勘正和补充。

网友:
哈哈,过来和我们东方兄学习学习。。。

网友:
支持东方水刀所说的  不知道目前高压零件用什么材料来做的

网友(2011-07-03):
国内的钢材不比国外的好。想要制造好的产品得进口钢材,进口的人家也不傻的。先进的材料是不会卖给我们的。
除非我们有好的材料。

网友:
其实进口的材料也有压力的限制。 进口材料的泵在 60,000psi 的压力下, 可以有很长的使用寿命, 但是超过 70,000psi 时, 也会有金属疲劳的现象出现。  图中的就是 92,000psi 的 泵因为金属疲劳而暴裂。  但是也不是一用就有问题, 以92,000psi的泵来计算, 大约是 开关 100,000次后才出现的。 开关一次的意思是: 你在一个钣上开5个孔和切割外围,就是开关了 6次, 如果你是做艺术品的, 有时你在一个钣上开 2000个孔, 那就是开关了 2000次。

网友:
胡主席,您这个是直驱泵上的高压缸??92000psi的??有点可怕,以后也培养培养保养时拍照,上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

网友:
是92,000PSI 的泵, 但是也不用怕, 它在开关阀 开关 100万次左右才会破裂, 就看你是切割什么东西了, 如果你的工件有5个孔+外围形状切个, 那一个工件也就开关 6次, 通常在设备使用3年左右出现这情况, 如果你的泵切个量小, 那就延缓破裂的时间。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不是加工量大, 选择92,000PSI 的泵也没意思)

网友(2013-02-18):
东方水刀。

网友:
这个貌似是福禄的高压泵上的缸体

楼主:
87K 的高压钢,这个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87K 的高压钢,这个是

哪家的?

楼主:
当然你们的了

网友:
厉害   还没见过水刀呢

网友(2013-03-27):
真正起作用的是内套,外套的抗压。内套抗磨。内外套使用热涨套放置进去的。有点像火车轮毂的制造。

网友(2013-06-19):
懂的真多,小弟受教了,请各种水刀理论和实践知识

网友(2015-12-21):
这个是正常死亡吗?

网友(2016-03-07):
进口的相对好一点,但是价格高。  我是做水刀砂的 ,需要请联系15000763850.希望回答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