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怎样加工

楼主(2011-04-16):
万向联轴器直径121侧加工时做个怎样的工装才能加工,请大家给指教。

网友:
你这个工件要是先加工121那头就不用考虑工装了。我认为可做一个如图形状的桶状工装,内径180(图示为190)以上使工件能够塞入,做一通孔内径小于72(图示为64)用于透过72圆孔是主轴能带动工件旋转,做一些螺纹孔大小根据位置根据情况定,旋入内六角螺栓使180圆与工装及主轴固定。本人工作经验少,表达能力也有欠缺,忘见谅

网友:
帮你顶下,我是不知道的

网友:
楼主上的图纸很模糊看不清楚

网友(2011-12-19):
图纸放不大,看不清????????????///

网友(2012-02-16):
看不清楚,直径121侧加工?说具体一点。

网友:
不大明白楼主说的意思

网友:
这个工装应该很简单的。我就有销售这些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