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上的编码器与它的控制器是如何进行信息交流的?

楼主(2011-04-16):
      谁能告诉我电机上的编码器与它的控制器是如何进行信息交流的吗?

楼主:
  对于叉车上常用的电机的编码器,我只知道一般会有六根接线,两根是温度传感器,一根是正极线,一根是负极线,还有一根是A相,另一根是B相,我想知道它们是如何与编码器还有电机进行信息交换的,A相B相对电机有什么影响与作用?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数控设备上的电伺服电机吧

网友:
关于编码器的接线
旋转编码器是一种光电式旋转测量装置,它将被测的角位移直接转换成数字信号(高速脉冲信号)。
编码器如以信号原理来分,有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型编码器。
我们通常使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它可将旋转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信号直接输入给PLC,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对其脉冲信号进行计数,以获得测量结果。不同型号的旋转编码器,其输出脉冲的相数也不同,有的旋转编码器输出A、B、Z三相脉冲,有的只有A、B相两相,最简单的只有A相。
常见的编码器至少有5条引线,其中3条是脉冲输出线,1条是COM端线,1条是电源线(OC门输出型)。编码器的电源可以是外接电源,也可直接使用PLC的DC24V电源。电源“-”端要与编码器的COM端连接,“+ ”与编码器的电源端连接。编码器的COM端与PLC输入COM端连接,A、B、Z两相脉冲输出线直接与PLC的输入端连接,A、B为相差90度的脉冲,Z相信号在编码器旋转一圈只有一个脉冲,通常用来做零点的依据,连接时要注意PLC输入的响应时间。旋转编码器还有一条屏蔽线,使用时要将屏蔽线接地,提高抗干扰性。

网友:
LS的说的很对。就是数字信号通信,算角度还是转速是接收端是内部的高速计数器计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同种类型的吧,因为我对数控方面确实不够了解,刚刚进入叉车行业,工作里面有接触到,不了解,就问问了,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能给我帮助哦!

网友:
想了解这个建议楼主去学习下PID控制

网友(2011-07-26):
学习了,顺便问一下,为什么机床上用的光栅尺,当速度高时,会出现在相同位置不同显示的现象,重复定位不准确,望解答,谢谢了!

网友:
编码器主要是来纠正定位偏差的,也就是说我需要你走到这个位置,你走没走到这个位置我可以用编码器来监测进而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