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能输出运动部件某一点的轨迹吗?

楼主(2011-04-16):
请教各位:SW能输出运动部件某一点的轨迹吗?如何操作?

网友:
额~同楼主一起等答案

网友:
可以

网友(点评):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留名,然后回来看大侠解答

网友:
cosmos motion插件,

网友(点评):
谢谢,明天试试看。

网友:
等答案,请具体些,谢谢!

网友:
你用2009,2010或2011的话,使用Motion 点马达后面那个选项图标 位移 跟踪轨迹 其余根据提示操作 其他的版本也有

网友(点评):
谢谢,简单的好办了。两个原动件而且不同的起始位置还是作不出。

网友:
自己没试过,待会试试看

网友:
画个图来看看“两个原动件而且不同的起始位置还是作不出”

网友:
试一下看好不好用。。。。。。。。。。。。。

网友(2011-05-26):
要装cosmos motion插件,然后做运动仿真才能提取运动部件的轨迹

网友:
以前没有用过,一会试试

网友:
应该可以的,不过不会用。还得学习。

网友(2012-08-05):
在proe里有某点在一个零件上的轨迹。用过。

网友(点评):
sw也是可以的。只是两个原动机不同相位的模仿难办。

网友(2013-06-07):
可以做的 我试过了

网友(2013-10-31):
试了,可以现实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