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滚压技术

楼主(2011-04-16):
阀门上的阀杆  平时没那么讲究 这次的客户说要滚压过的 照片大概

我查了网络上的 发现滚压刀 不过太贵了 我们这里的方法是 搞个刀排  象这样的

就是这滚的 换成自己平时用的轴承 不怎么可以不 因为要尾座顶起来的 所以大家看下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一定要滚压过的么?回转表面滚压好办点,其它结构很难滚压,喷丸的行不行?

网友:
如果用轴承直接滚压肯定效果不好。因为轴承直径大,就会造成接触面积大。产生在工件表面的压强就低。就不容易滚压。感觉滚压外圆用轴承的话就不理想。要不这样先找合适的滚柱的轴承,把滚柱取下,加工一GCr15的套,通过计算保证与滚柱安装以后内径比阀杆小0.03-0.05,加工胶木保持架把滚柱可靠安装,然后滚柱安装在GCr15的套内。固定在尾座上。应该可以滚压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 但是我用的是一夹一顶啊 滚压夹具装在刀架上 那应该用轴承 力气应该吃的住了吧 加点机油滚 应该光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滚花刀见过没?把滚轮换成轴承滚柱,然后用小轴承轴承支撑滚柱。我认为主要是接触面积尽可能小,滚光体的硬度要够高。表面光洁度要好。轴承的滚柱是很好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午找了下到处的店 滚花刀那样的 里面放轮子那里宽度很小 只能让很小的轴承 也容易坏   店主们也说可以自己去做滚花刀 刀排 不过中间那位置要宽 放大的轴承 那样不容易坏

楼上的兄弟 大概也是这样的 不过就是一个滚柱 旁边2边套住2个轴承 想下 如果这样的东西是横着 肯定不行 那就是2个轴承在吃力了 那滚柱就用不上了 所以应该就立着放的  工件一夹一顶等于横着 我们用的这个滚压夹具在刀架上是垂直于工件 立着的   是否这样 如果这样的成立那么等于轴承是上下一个   开始就要把滚花刀刀排里搞2个孔 用来装2个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成的肯定没有。滚花刀是无法改。只是可以参照其工作原理罢了。用滚柱轴承另外加支撑(轴承)。就像20辊轧机的原理一样。应该不难。下周我也做一个试一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 做个 记得发来照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