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轴“加速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16):
在学习凸轮轴时有一个“加速度”的说法,是一个好像和升程值有关的东西,说“加速度”曲线平滑一些较好,即相近点“加速度”变化较大不好。
对”加速度“一直似懂非懂,麻烦大侠指点具体是怎么回事?
“加速度”曲线如不平滑会导致什么不良结果?

网友:
首先说,你要找一本柴油机设计的书看一下,里面有详细解释,

粗说,原理如下,

1 一般设定凸轮以一个速度运转,这个速度假定恒定,

2 挺杆或滚轮与凸轮的踏面接触,造成被驱动,

3 凸轮曲线一般是多次曲线,对应一个固定的转角差,其线位移差都是不恒定的,这就产生了加、减速现象,

4 加、减速现象是产生冲击的根源,其值越大,冲击越大,

5 避免冲击,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修正曲线参数,使其单位转角的位移差下降,当然是在满足工艺的条件下了,比如装配机,有特定的加、减速要求,要满足工艺,不能单方面减小冲击,还要能用,

网友:
凸轮驱动气门,对气门运动规律的曲线求一阶导数是气闷运动的速度曲线,二阶导数是气门的加速度曲线。
对加速度曲线要求控制最大正加速度不大于某值、最大负加速度不小于某值,用来控制冲击不大于安全值和保证驱动环节不发生“飞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速度”较大则冲击较大,“加速度”曲线如不平滑(相邻点或相近点的加速度差值较大)会导致什么不良结果?

网友(点评):
基本不良结果,就是磨损加剧,驱动功耗大,噪音大,凸轮组件寿命短,

网友(点评):
回2266998:于加工而言,有什么影响吗?会增加加工的难度吗?

网友(点评):
多次曲线要由机床保证,当然是有难度的,尤其是过渡部分,机床的水平也就在这里,表现的就是准确

网友(点评):
“过渡部分”是“相邻点或相近点的加速度差值较大”的部分吗?

网友(点评):
那可能就是:如果加速度曲线不平滑,会增加机加的难度,如果不平滑超过“一定值”,机床就做不到了,所以机加工艺从加工的难度和可行性出发,希望加速度曲线是平滑的。

网友(点评):
可以这样想,对于凸轮而言,气门杆的工况和加工设备的工况是一样的。 加速度不平滑,加工困难,那对气门杆也是个考验。 曲线加工,要深刻理解到加加速度的层面才能玩转。

网友:
“加速度”曲线只需限制大小,无须平滑。
“平滑与连续”是对运动规律曲线、速度曲线的要求,满足这个要求的目的仍为使“加速度”曲线不超过设定值——设计的约束条件

网友(点评):
“加速度”曲线只需限制大小,无须平滑——您确定吗?

网友(点评):
曲线的过渡部分一定是要求平滑的,不可能要求的是尖点过渡,否则磨损非常厉害,即使不能准确过渡,也一定是用特定的曲线进行修正过渡,不可能不理会的,

网友(点评):
回2266998:升程曲线、速度曲线、加速度曲线都需要平滑吗?

网友(点评):
能修正到平滑,尽可能,有些时候无法完全修正到理想状态,

网友:
F=ma

a 的大小得到了限制,运动件质量一定,F就得到了限制。这有什么怀疑的?

反问一句:怎么判断一条曲线是否平滑、连续?判断依据是什么?

网友:
并且,很多人只注意到冲击与磨损问题。这是不完全的。最大正加速度限制在合理值范围内就解决了该问题。
但是,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呢?驱动件和被驱动件分离了,造成被驱动件没有按照驱动件的既定的驱动规律运动?
这要靠考核加速度曲线的最大负加速度。
再者,还校核型线的最小曲率半径。丰满系数、时面值等等,主要就是考核这几项。加速度曲线的连续问题,我从没考核过。

网友(点评):
如大侠所说,没考虑冲击与磨损问题,那也是不完全的,那大侠是如何考虑并保证这个问题呢?加速度曲线的连续问题,就是"跃度"问题,也有限制要求

网友(点评):
其实俺也是翻了教材找到了这个词而已,偶对凸轮无甚了解,说错勿怪哈。可能说的不准确,或是大侠考察的东西已经把它涵盖在内等等,但这个东西一定是要考察的,核心就是减小冲击

楼主:
是不是加速度曲线平滑了,速度曲线就一定平滑?是不是速度曲线平滑了,升程曲线就一定平滑?

楼主:
负曲率在升程曲线、速度曲线、加速度曲线上表现为什么样?有什么坏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您看我这样理解的对吗:
      综合分析了一下,其实要求加速度曲线光滑的目的还是让升程曲线和速度曲线平滑,因为“肉眼”看似光滑的升程或速度曲线有可能是“微观”不平滑的,即加速度曲线能够对升程和速度曲线的不平滑度进行“放大”,所以对加速度曲线进行“宏观”平滑其实就是对升程曲线和速度曲线进行“微观”平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本田某汽油机的气门运动规律曲线。就是三者的关系。。。。。
可以看到,加速度曲线有多个折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负曲率只在凸轮上考核,凸轮型线出现负曲率不便加工——因为它限制了刀具的直径,如果小于滚子直径的话运动规律将不按照既定的规律运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谓的‘平滑’其实是个相对的概念,
不平滑,即意味着有‘突变’,加速度的突变,反映到受力的变化,受力与磨损是捆绑在一起的,
你说的‘放大’是一个局部现象,要对速度积分以后才知道,泛泛谈,不很准确,但有一点,加速度的剧烈变化,一定影响速度的不平稳性,这个没有什么疑问,
所谓‘平稳’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在纸上画两条曲线,使其相交,一定有一个突变的过渡点,所谓平滑就是消除这个点,但能修正多少,还要考虑具体的加工与使用,不是纯粹理论处理。

网友:
建议大家看看书,找本内燃机设计方面的 ,看完自己再做一条升程曲线,求一下一阶导和二阶导。有方程在,宏观、微观都能分析,也都看得到。
实践后再聊。。。。。。

网友(点评):
说的非常正确,要看公式,俺在前面提到了,看公式是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但有时在论坛上人家希望用俗话描述一下,这个比较困难,说不准确了,就只能数学解决,这个没有错误,大虾是发动机专业吗,很亲切,

网友(点评):
还需要三阶导,即"加加速度",或"跃度",这个对冲击至关重要

网友:
加加速度对动力学影响很大,运动学到加速度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地方不灵。

网友:
加速度问题的直接反应为位移为时间的二次方, 这个问题引入时间概念。试想凸轮自身的转速恒定,也就是它的角速度不变,凸轮边缘的线速度则只与凸轮边缘的等分角对应的边缘曲线有关。
加速度所反映的就是速度差的变化,这样如果只要考虑速度的匀加速或匀减速,那么速度曲线就是平滑曲线,如果加速度本事就是变加速度,那么速度曲线应用药根据变化特征进行需要修正。

网友:
跃度曲线连续的凸轮机构从动件运动规律的一种生成方法

看一下这个,对于高速凸轮,三阶"跃度",四阶"跳度"都有要求。

总结一下,不考虑实际加工的精度和能力,所谓平滑就是个高等数学上的位移、速度、加速度、加加速度对时间的求导问题,即变化率。而加速度的变化反应了力的变化,力的变化则形成冲击,冲击大,则磨损快,噪声大,寿命短。

网友(点评):
链接没显示出来:http://www.doc88.com/p-09226878297.html

网友(点评):
还有一篇可供参考:高速凸轮轮廓的优化设计,http://www.doc88.com/p-85822401776.html

楼主:
看来该问题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不懂的人想一下子就懂了是很难的,大致的意思我已基本明白了,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热心指导。

网友(2011-12-26):
有意思的问题,加减速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