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板的折弯模具,请教

楼主(2011-04-16):
铝合金板6061
折弯长度200mm
零件尺寸见图片
请教用什么方法一次折弯,模具又简单!
谢谢!

楼主:
再上个图,说清楚一点!
共10个折弯!
宽度200mm.

楼主:
用冲床一次成型不知道可不可以?
模具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回弹不好控制的喔!
又 这样的体积模具也不小,压机也是个问题。

用数控机折就很快,模具也不用开,只要机器高度避得过就成。

网友:
模具尺寸易接近产品,但还要周期,且不能一次到位,数折难以控制最后形状,但不用模具费用及周期,不多的话有数折,有量的开模,对比下经济账

网友:
控制回弹很关键,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控折弯加工费怎么样?
价格大概多少?
也想过这样做!
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数量是不大!
但是价格可以!
模具费3-4K还是花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弹就估计吧!
加个1-2度行不行?
不行再调整模具也不费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这不清楚,我还没有参加工作,今年刚毕业,呵呵,你是做模具设计的吗

网友:
加2度可以的不行再调整,

网友:
开模具还是可以的,考虑一下整体的回弹

网友(2011-08-05):
回弹不好控制,折痕处设计反向折槽,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2011-11-13):
回弹调整起来应该ok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数控折弯应该是最快最简单的了,模具一次成型的话回弹却是不好控制。

网友:
今天学习到了不少东西谢谢各位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