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同步的折弯机系统那种比较好用?采购咨询

楼主(2011-04-16):
现在准备采购数控折弯机,被各种数控系统搞得头昏眼花,价格也差好多,到底哪种比较好用啊。

网友A:
呵呵,个人觉得数控系统倒在其次。如今国产数控折弯机大都采用荷兰Delem或瑞士Cybelec数控系统。Delem应用较广泛的大概是DA-65W,Cybelec用得较多的是DNC60。个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当然价格相差也不少。我觉得采购数控折弯机应该注重机床的稳定性以及各零部件的耐用程度。这两个系统我都玩过,而产品质量往往取决于机床床身结构、工模具的优劣以及操作者的心态、技术。

楼主:
刚问到一个用的是esa530,意大利的,这个系统怎么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主要想先选定一个系统,这个决定将来工作的编程方式和机器的价格,钱少想找个好用的机器就得多操心不是。现在看了几家的:江苏江海、南通麦斯铁、杨力、无锡金球、上冲、亚威。。。。价格从低到高。。想要个4+1轴的100吨3200的,最好能在25W搞定的。如果有好的牌子推荐下。

网友:
根据您的描述,可以看看江苏金方圆的相关型号的设备。我们厂有一台,型号我不记得了。100t,3100mm,Y1、Y2、X、R以及挠度补偿。DA-65W数控系统,有图形工作方式。价格也跟您的期望值差不多。我们厂也有亚威的折弯机,但这个机床很差劲。

网友:
您说的那个意大利的系统,我没有玩过,也没有听过,所以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B:
我也正在计划整一台折弯,但没有米米,E200的可以么,只要后挡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在计划整一台折弯,但没有米米,E200的可以么,只要后挡准就行了

觉得折弯这个东西,应该是要角度准。。后档料那个用手动的也可以弄得很准,就是效率低点。

网友:
折彎機后擋料精准與否, 看其整體結構扎實與否外(視乎兩旁側架固定式, 或工作台懸臂式, 用鋼鐵或鑄合金件的兩者剛性都很大差別), 用的絲杆導軌產地都有很大影響, 不可不知. 側架鋼板的質量, 厚度是否合格, 視乎廠家的經營宗旨了. 多問其他人的口碑最重要.

网友:
荷兰Delem,DA-65W是主流标配,DA-62W比DA-65W要便宜3万元,前几天展会上订一台亚威的PBB。

楼主:
现在想购买力丰的,DNC880S系统,有人用过吗?

网友:
国内说的da-65w的配置是假的,一般的3+1或4+1轴用56的系统就可以了,65W就是多了一个图形模拟和防撞。60的和600S的差不多,就是升级版,数控折弯机讲究价廉物美的话,上冲的可以用600S的系统,就是售后不行,国企没办法,贝勒的以前可以,后来贝勒撤了以后就不行了,ACL的也可以,我公司现在有一台贝勒的2002年,没坏过,新进的一台ACL的600S的系统,用了半年Y轴就往下降,售后说是正常的,不会吧。后来来修了,但还是老毛病。

网友(2011-05-16):
国内数控折弯厂家很多,做的好的就黄石锻压跟江苏亚威,操作系统可以各个厂家都可以提供选配的。系统上有什么优缺直接问厂家他们最清楚,问清楚了最好弄个总结发给大家了解下哈。

网友:
DA65W 和DNC880S價位差不多, 但市場佔有率應DA65W較多些. 此系統極其穩定, 是我個人的意見. 其次 ESA 的S 540 也不錯, 價性比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说亚威的折弯差劲呢,什么地方不好,我正准备买一台。

网友:
漏油的现象很严重,另外该公司的装配工人似乎不够责任心,机床上很多螺丝都是松的。我们公司只有一台这样的折弯机,而且是最后买的,但现在已经是性能最差的。我们附近一家大公司买了六七台,没有一台是不漏油的。不过,也许是我们运气不好,倒霉买到了水货机床吧!我没有去过亚威,不知道他们究竟有没有好床子,楼主可以实地看看。

网友(2021-12-29):
引用 网友A:
呵呵,个人觉得数控系统倒在其次。如今国产数控折弯机大都采用荷兰Delem或瑞士Cybelec数控系统。Delem应用 ...

大哥有没有联系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