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不锈钢螺纹,求助

楼主(2011-04-16):
我现在车一批管螺纹,就是不锈钢管上的管螺纹,用W1的车刀,磨一次刀老是车不到20件,有谁能帮帮我,
我用普通车床车,二分之一的管螺纹,290的转速。

网友:
看你的答案你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车不过20件...先抛开刀的问题不说,因为这个东西在这没法说明白。你车的是内孔还是...?290转,你再低点试试。

网友:
车的时候加冷却液,肯定好多了。

网友:
车的时候加点不锈钢套扣油试试,转数太低的话也不一定省刀

网友:
可以用YW2,也可以用YG6X,关键看刀是磨损还是崩刃再下结论。

网友:
本人干不锈钢螺纹多年,W1的刀已经足够,普通车床C616,转速320,要加冷却液。

网友:
我们这边都用G8刀,加切削液,,280转,,,不过我们客户要求丝松一些我们基本2刀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大螺距的螺纹,两刀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是管螺纹吗?,,,你是英制十几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是车管螺纹吗?,,,你车英制十几牙啊